修复AWARD BIOS 三步曲

楼主(2010-04-08):
第一步制作一个DOS启动盘,如果是XP系统,打开我的电脑,在A盘点右键点格式化,点创建一个MS DOS启动盘,去掉CONFIG,SYS和AUTOEXEC。BAT文件。
第二步下载一个AWDFLASH。EXE和BIOS相应的#。BIN文件存到软盘中。
第三步制作一个AUTOEXEC。BAT程序。方法如下
AWDFLSSH。EXE #。BIN SN/PY
至此就制作好了,重启电脑会看到软驱灯闪亮,直到软驱灯不亮,稍微一等,重启后就修复了

网友:
现在来讲唔实际意义了,谁还是用软驱啊,直接编程器一刷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