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破坏系统分出其它的盘

楼主(2010-04-08):
昨天晚上修了一台电脑现象很怪,就只剩一个C盘了,客户想把其它的区也分出来,电脑没有光驱,不能用光盘只能想别的办法,于是下载了一个PQ分区工具,分出其它的盘重启后,打开我的电脑发现其它的盘又回来啦

网友:
这个硬盘里本来就有其它盘的还是一直就只一个盘?
如果本来有其它盘,可以用diskman重建一下分区表就可以出来了,
这个现象我遇到很多了,基本上都是由客户自己用ghost做系统的时候误操作造成的

网友:
下载个PQ啊,中文关键名字魔术分区用GOOGLE搜索下来,安装好了就操作了,全中文

网友:
看错标题,LZ已经用例如PQ,有个三茗硬盘医生的软件,试试看吧,修复分区表的

网友:
是啊 那个很简单的呀

网友:
用PQ分好区后好像要点击“应用”这个操作,之前的分区操作才会成立。我用的Paragon Partition Manager是这样做的。

网友:
那为什么不分享一下啊?
不过我觉得X10也挺好用。分好,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
晕,进来发现,楼主被禁言了,内容也没有了。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固件问题引起的

网友:
dos里面有好几个软件都能解决次问题

网友:
对,用pq选好格式等,最后还要选“执行”操作才会真正的完成你以上设定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