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00开机能显几秒就掉电

楼主(2010-04-08):
DELL600开机能显几秒就掉电,而且掉到04.A左右的电流,按关机键关机,电流到待机电流

网友:
是掉到0.4A

网友:
开机掉电可能是供电不足,保护引起,焊下显卡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吧

网友:
散热处理的怎么样?

网友:
先加焊VCORE,不行再考虑做显卡了

网友:
这机子如内存出问题也会断电,还有CMOS电池怎么样

网友:
掉电以后,量哪里电压没有,就修那里

网友:
可能是CPU和系统供电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先加焊CPU供电试试

网友:
干下显卡或南桥

网友:
开机掉电,80%NB和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