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F-9 (939cpu) 哪个版本的BIOS能用?

楼主(2010-04-08):
手里有块GA-K8NF-9 (939cpu) 症状是检测不到SATA硬盘,IDE可以找到,想刷个BIOS试试,找了好几个版本都不会亮,现在想问问有没有朋友手上有这块板子的备份BIOS,谢谢~~~~~
cpu
硬盘

网友:
去它的官网上看看呀,或者直接和客服要,他们手里准有的,另外能不能是串口外有什么元件坏了呀

网友:
官网上也没找到

网友:
问题找出来了,原来是检测卡不跑码,只有灯会闪,没注意到,现在问题也解决了,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找到什么问题了啊?说说啊!

网友:
到技嘉官方对着型号下一个就肯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