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技嘉主板是真是假?IO不带GB

楼主(2010-04-08):
收到一片主板,型号为技嘉GA-8IR533,在客户那故障为开机无显,拿回来后就直接不上电了.
仔细看了下,怎么IO后面不带GB呢?不是说技嘉板子都是GB专用IO吗?
大家帮忙看看,这是真的技嘉还是假的

网友:
技嘉主板IO不带GB,我也见到很多.批次不同,用料有时也就不同了.

网友:
这是从另一片技嘉上拍下来的8IR2003,显卡槽子是紫色的,IO用GB

网友:
板子很多    有些是时候用的料号也不一样吧..

网友:
呵呵呵··我修的板子还真的比较少见到··
一般是带有GB的··

网友:
型号不一样的

修过这样的主板 但是不记得IO是不是带GB了

没有GB就换个没GB的就是了

网友:
技嘉这个型号的板是假货很多

网友:
假的  GA815 就用12的IO 而且这块板 真的很不稳定

网友:
CPU供电做得太差了

网友:
假的,不是原厂的板子哦

网友:
不是所有的技嘉主板都用的专用IO,有很多是普通的IO的,我认为不能单靠这个判断真假,关键是看做工。

网友:
不关IO的事,当看打印口就能知道肯定是个假货,自己去比较下

网友:
GA-8IR533  IO不带GB的,修过好几片

网友:
有不带GB的

网友:
真假难辨,能修好收钱才是关键!!

网友:
这个是真的GA的,不是所有的GA的板都有用专用带GB的IO的

网友:
说出来不要笑我,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主板有真假之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带GB的,是真货。

网友:
D33006 GIGABYTE工厂,板卡制造

网友:
板子以前有没有修过啊 ??
是IO问题吗?
用同型号的IO换上就行了吧

网友:
我这也有块不带GB的技嘉,貌似是真的

网友:
这块主板是真的技嘉,确实不带GB,用普通的IT8712换就行了,

网友:
、得不得是,IO着别个换啦尼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