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断电问题 断电后无待机

楼主(2010-04-08):
IBM T40 插点可以正常开机 一切正常 风扇也正常
排除散热问题 用一下就会断电 断电后无待机电流 重新插电源 有待机电流 又可以开一下
只是这样重复 一次比一次能开的时间断 到显LOGO就断了
肯定有人遇到过的问题 请指教
重新焊接过ADP3205 无效
电源

网友:
电源问题查一下吧,供电线路有问题!~

网友: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同时关注中

网友:
那个是小问题,仔细量下供电了,所以的供电,跟主板的保险,你就会明白

网友:
你看下外接会不会掉电,如果外接不掉电那就是屏接口处有个保险坏了。

网友:
主板的屏线接口处,

网友:
主板屏线接口处附近的保险量过了 没什么问题
不应该是保险问题吧

网友:
哦 对 我不接屏试试

网友:
应该是供电.供电上不来才掉吧,那有原件轻微短路,或原件性能不良!

网友:
真的是这样 接了屏会掉电
不接屏 外接就不会掉电了
接屏 不接高压条也掉
有谁遇到过同样情况? 具体什么问题? 电容还是保险?

网友:
好像屏线接口那里有个保险断了,我以前碰见过。

网友:
CPU边上的两个电容容易出现问题换一下试试吧

网友:
是1.5V 1.2V电感的两个滤波电容

网友:
不关CPU边上电容问题吧
应该是屏线接口附近的问题
查过 没保险坏的 阻值都正常
看来我要换了那一片电容看看

网友:
看一下 1845 有俩个升压电容
是给北桥和显卡供电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我把屏线接口附近的电容 大大小小都换了
现在接屏也终于不会掉电了
问题搞得这么复杂
我想最主要是和客户没沟通清楚
客户没描述好故障现象 他说有时会死机 有时开不了机 有时掉电
一开始我都没测什么 直接就把显卡 南桥 和一些主要的芯片都加焊了
然后试了居然不触发 然后量到南桥短路了 然后重新植株南桥
再焊上 也是短路 最后把南桥换了 可以开机了 到了我说的掉电问题了
然后就是确认接屏掉电
然后换了一片电容解决 搞了那么久 呵呵
那么多功夫 才收他100 同行的
本来我想是虚焊的问题
谁知道这么复杂 有点亏了
不过搞好了 也算是不白费功夫了
在这里谢谢各位大哥的帮忙 谢谢了

网友:
恩 学习了 哈哈 绣出来就行

网友:
楼主不错,,挺有赖信的, 估计时间也花了不少吧,,,,像这样的问题很少见,,,不过可以为以后的维修作参考....

网友:
刚开始学习本本了,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呵呵 也不算浪费时间了
如果你修机器 最后还是没修好 那种感觉才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