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QuickTech Pro.v5.80和RST比好象没有分别

楼主(2010-04-08):
QuickTech Pro.v5.80和RST比好象没有分别,测不出的还是测不出。还慢。有朋友讲解一下好处吗?
用不出效果分别!
Pro

网友:
根据我使用的经验,QuickTech Pro.v5.80可以测DDR3.而且比RST422硬件兼容性好些

网友:
有分别,QT PRO能做RST所不能做的事情,例如QTPRO能测2G以上的内存,RST就不能,其中还有很多功能自己摸索吧!

网友:
你们说的测试是不是指能点亮的内存?那么不能点亮的内存怎么测试?

网友:
QuickTech Pro.v5.80
可以下载 么!
好东东 要共享!

网友:
QuickTech Pro.v5.80测DDR2很好用。RST没这能耐

网友:
那是哟 新的RST都不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