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2010-04-08):
插上电源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按电源开关没反应,拔掉电源重新插上还是转一下就停了,请问大家是哪里的原因啊!

网友:
自动保护了吧,电源有问题没。。。。换IO

网友:
风扇转动一下说明开机电路工作,可能是供电电路问题。
先测量12V电源对地阻值正常300-600欧
如果为0欧说明有场管效管有损坏

网友:
说的具体点好吗?

网友:
很有可能是12V短路,当然也有其它可能

网友:
12v短路了 拔下电源打一下12v阻止是否是500欧姆左右

网友:
刚进来我以为你CPU在转呢?嘿嘿...对ATX打阻值,短路了,一般在12V上...测上下管子.不行就换呗

网友:
看哈是不是CPU供电的MOS管有短路的

网友:
主板有短路。先查一下CPU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先查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再强行开机看能不能显示

网友:
看下风扇和电源,不行就是IO

网友:
4pin那供电短路了  查u供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