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光驱不读

楼主(2010-04-08):
。。换了一个原装的也不 读。系统盘也不引导。应该不是 软件问题。不知道怎么弄了。。有遇到过的指点下

网友:
在BIOS里边看看是不是设置为了光驱第一启动吧。

网友:
看光驱接口有无异常。

网友:
不严重就上面几位的,严重一点就可能南桥了

网友:
进系统能认到光驱。就是不读。。

网友:
把光头用棉花擦擦  可能太脏了  新的也有可能

网友:
量下光驱接口阻值,再判断是线路问题还是南桥

网友:
光驱你已经排出了,只有主板了,能认到南桥可排除吧?看供电对不对。

网友:
量一下光驱接口电路吧

网友:
我在HP维修站找我朋友  无意之间遇到过这个问题   他们问我是什么问题,   我恢复出厂默认就解决了. 不知楼主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