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短路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0-04-08):
    今天接到了 宏基5570的机器 接上电源嘎达一声 电流6.00+了 很恐怖,初步确定是主板短路。查看了下机壳发现光驱位置有明显的水印,估计是进水的具体情况还没有询问客户
   感谢来访的各位师兄弟们,发帖请教下以上大短路维修的基本步骤和维修思路,本人新手目前只会初步判断元器件的好坏,路过的请留言谢谢

网友:
象这样的大电流短路,一般都是主电压有短路。也就是查19V有没有短路。

网友:
不怕烫的用手一摸一个准,命中率达到100%

网友:
先把3V和5V的电感用烙铁翘起来。一般这种插电就是大电流的短路都是主供电短路。按照我说的把3V和5V断开后。再插电。用手摸,看哪里发烫。就把哪里换了。

网友:
  要怎么检查 我只能检查电源口附近的元器件,好像都没什么问题啊,接下来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就是看看  主供电短没,查MOS管击穿没

网友:
先测下保隔电路有保护二极管击穿吗 然后用酒精洗版 进水的地方 用风枪吹干 试试

网友:
你的305D怎么会有6A的电流显示?把限流一般调到4A左右就够了。

网友:
先用洗板水处理板子,再从主供电查起········

网友:
把个大供电的电感对地打阻值看一下是那一路短路针对那一路维修

网友:
这么大电流80%以上纪律都是公共端附近对地,
先拆开开,别通电,二极管档位从接口往后测对地阻值...
也可以直接找个上管测D极对地阻值。多半都是那短路...
然后就准备拆吧,电容优先。还有别忘了测MOS得好坏..
还有如果你打算用触摸法试,记得吧电流调下去,不然你会后悔的...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MOS管和大电容短路,重点为查一下吧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下         肯定有击穿的元器件

网友:
你那可调电源能上到6A,太可怕了,里面不能看到烧坏的东西吗?

网友:
从中午11点到下午4.35 我终于弄好了,:lol:lol 多谢各位路过的网友 指点,真的学会了

网友:
烧坏了那些东西?怎么修好的····给大家说说啊···

网友:
真牛,可调电源什么牌子的都能上6A 我的这个最大输出也才5A

网友:
  其实只要被烫下应该可以知道那坏了   就坏了一个电容 电容被击穿了 ,坏掉的电容导致该线路上的其他元器件工作异常,我也是新手,所以只能将工作异常的元器件逐个取下,直到短路消失(中途难免会遇上另外的小麻烦)   :lol不过弄好了很有成就感的,今天晚饭吃了3碗

网友:
能具体的给说一下不,学一下经验。

网友:
我也覺得樓主要張問題說清 才有學習的意義

网友:
总结:高手就和你一个电容的距离!

网友:
很可能是主电压短路了,量一下各个电压的对地阻值,对地的话先拆大电容

网友:
我的只能上5安的,你以后注意把他稍微调小点,要不然很危险。

网友:
量下个大电感的是否有对地短路,然后就拆或者用手摸

网友:
我好像昨天发过这样的贴,你可以对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