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08):
同行送修一台HP6515单板,故障为不开机,这个机型近来修很多。说下我的维修思路!触发后电流在0.85左右徘徊!用示波器打工作信号发现CPU有工作但波形信号有问题,老是一闪一闪(感觉像是那里短路)量下板上电压发现所有电压都在轻微弹跳!拆CPU后这中现象就没有了!换个CPU也一样!想想觉得可能是CPU工作不正常就影响此现象!做了个实验我将BIOS拆下来在上U上去触发如果电压还是在抖那就先修电压!如过不抖了说明只要CPU不正常工作就会有这种现象产生!果然我拆掉BIOS上U触发电压就不抖了(证明就是CPU没正常工作引起的此种现象)!先刷BIOS结果就OK了!通知商家后他也很高兴真没想到是BIOS引起的!(它也认为是电压有问题)有问我看下触发后充电灯是不是一直闪,他说不开机时还有这种问题!可惜我刚拿来就刷BIOS开机了充电灯也没仔细看!他说后我看了下充电灯是正常的! 真没想到是BIOS引起的。(说这些是想说在修到有我说的这种问题是也考虑下BIOS)上图

1:1.3V电压 正:104  反:48

2:1.25M电压 正:145  反:648

3 : 1.5V电压(不上假负载就有)正:74  反:1000以上!

4:1.8V电压  正123  反1042!

5: 5M 正:130  反:1121

6: 3M 正:128  反:786

待机电流为004!有5M 3M 1.25M产生!空载触发后电流为064!此机型要用原装适配器才可触发!(有检测脚)

网友:
如何想到CPU工作不正常会引起所有电压都有跳呢?这个理解不了

网友:
有复位信号产生
PSS的店名和我旁边的一个店名一样的同创

网友:
楼主很强大,学习了...感谢
之前我也遇到一台6515出现这种问题,
之前就知道这机器CPU那容易出问题
换了CPU还是那样,我还以为库存的CPU放着出问题了呢
现在基本明确了,
万分感谢

网友:
BIOS也会出现这种故障啊,少见

网友:
这款机器CPU座好象脱焊的多

网友:
学习了   楼主辛苦了    ...    庆幸的是没有走弯路..

网友:
世上怪事天天有

网友:
看来机器如果故障不好确定的话,还是先刷BIOS再进行下一步检测

网友:
前天也接了台HP6515B的机器,不开机,电流时跳变时不跳变,我们工程师直接做了北桥,还是不这机,压住CPU有时开机能亮机,直接换了个CPU测试连开5遍都能亮,看来是CPU挂了.

网友:
楼主很拽啊   这样也能修好  太牛

网友:
刚修复一台,无3V 5VSB,查电路发现Q18,Q13坏,换上替换型号后开机OK,Q13产生的电压为9.3V,楼主各测试点的电压及阻值均正常,另该款机器运行时的电流超过2.5A,不可想象,所以可以解释为什么只能用原配的电源了。
51120是产生3V 5VSB
51124是产生内存电压1.5V(图纸是1.2)
8760是产生CPU电压 1.2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