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的CMOS电池供电是由哪个模块供给的

楼主(2010-04-08):
IBM R30的CMOS电池供电是由哪个模块供给的 故障现象是CMOS电池冲不了电 把电池下下来 测量电池座子的电压 只有1.8V左右 是不是有电容漏电 跑线跑不过
电池

网友:
CMOS电池能充电吗?看其它机型的电路应该是充不了电哦

网友:
冲不了电啊

网友:
那不叫充电 当介入适配器或电池时 COMS供电有适配器供电代替

网友:
谢谢大家好了 装了个台式机的大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