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平显示器,下半部分抖动

楼主(2010-04-08):
下面调屏幕大小的按钮都坏了,就开关按钮是好的,屏幕的下半部分条纹抖动很厉害。时好时坏的,我把刷新率到85,还是这样~~~大家给帮帮忙~~~

网友:
场扫描电路出问题了,看场块旁边有没有电容鼓起来。

网友:
查场负供电,如果正常换场块

网友:
电容没鼓包~~

网友:
不道为什么,现在又没出现这个情况,我只是用风筒,吹了几分钟,现在过了拷机一个小时,正常~~奇怪`~`

网友:
你是不是对着场IC吹的·
是的话··可能是芯片不稳定撒·

网友:
试着给场芯片用烙铁加焊过没呢,还有就是测正负供电看看都正常不

网友: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故障又出现了~~我是新手,麻烦热心人把答案尽量写详细点,谢谢了

网友:
如果场块是TDA4863AJ的就换来吧。如果不是就查下场供电

网友:
第一要排除高压包放电打火的问题,
第二排除场电路虚焊等问题,
第三更换场块附近的小电容(特别是挨着场块的)
解决以上问题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
查场扫描IC旁边的瓷片电容

网友:
查一下场电路的电容等元件,,

网友:
TDA4863AJ的4、5脚间有一个电容,你直接换掉就OK了。也随便看看与这电容相连那1Ω的电阻。

网友:
场输出芯片周围的电容或二极管

网友:
换场IC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场有虚焊,拆开找个黑暗的地方,开着看看电路板那里有火花出现就是有虚焊(用东西拍打一下),补焊就行,
一定要注意安全,有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