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2234S屏幕发红 有时重启

楼主(2010-04-08):
LG 2234S 用一会屏幕就变红了  按开关在启 还是那样
直接拔电源线 在插 就好了  有的时候显示器还会自动重启
如果发红的时候  显示器自己重启  颜色会变回正常。
刚刚在网上查到  这款显示器有
LGW2234S指示灯闪、经常重启、不开机、开机停在LOGO位置等故障
一般为MCU问题  通病。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显示器发红?

网友:
灯管,高压板,看看

网友:
Flash,要么自己刷,要么找我买一个

网友:
通病
mc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