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BM T40隔离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0-04-08):
有哪位前辈帮我解释一下在IBM T40隔离保护电路中Q78和Q79对Q34的影响,以及Q33对Q36的影响,特别是Q33的工作状态分析,谢谢! file:///C:/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46781534/Image/DK9XZQCQUI_0V}AMC@$7VS5.jpg

网友(2010-05-19):
这个问题是不需要深究的,因为Q78 的控制脚一直都是低电平,跟Q34 的栅极是同相位,也就是说只要查上电源Q34 就是一直导通的,至于Q36  是需要控制信号的,当没有Q33 的1脚DCINZ_DRV 是低电平的时候Q36是通过内部的二极管向后极提供一个功率很小的电压,这里要注意图纸中Q36 的结构,但机器工作以后DCIN_DRV 为高电平,通过Q33发给Q36的栅极,这时候Q36形成沟道完全导通,就等于是适配器提供的功率,这个接口电路知道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