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碰一下或者动一下,如何把握?

楼主(2010-04-08):
看到很多高手发帖提到拆焊芯片的时候,用镊子轻轻碰一下或者动一下芯片,看到芯片动了一下又回到原位,就可以了。
请教各位,如何把握碰一下的力度?
怎么我每次碰的时候,要么不动,要么就把芯片碰跑了呢
芯片

网友:
多练 我跟师父学的

网友:
锡球没有完全融化和你用力大了

网友:
哈,放块小小木板在盆里,用镊子去推,就是能推动木板那么大的力就够了,BGA推不动锡没化.

网友:
这个东西只有练,多做,不好形容。

网友:
你直接用眼睛看啊,看到锡亮了,10秒左右就基本全部融化了

网友:
自己动手练习!
表达方式和你的理解能力有误!

网友:
这个东西只有多练习才能明白的,说是说不明白的。
轻轻的推,真的很轻的。推得动又能回去说明就OK了。

网友:
4楼说得很正确,确实是焊锡不化才会发生不动和碰跑的情况,焊锡完全融化后会在表面产生张力把芯片拉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