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图像慢慢显示出来

楼主(2010-04-08):
这是一台清华同方的19寸宽屏液晶,问题是通电后,屏幕上全是红,绿,蓝,细竖线,然后慢慢恢复正常,这个过程大约是四秒钟!
恢复正常后,按主菜单键,主菜单也是慢慢显示出来,反正都是慢慢显示~~~
屏线清理过了,没有解决问题,向各位大虾请教!

网友:
屏坏了,我有一台一样的。换屏就好!

网友:
检查一下屏电路板上有没有电容漏电。

网友:
叛死刑了,换屏亏了

网友:
四秒,没多少问题嘛,纯平有时要几分钟才能遇热

网友:
用通用板测下屏,分清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再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