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打印机加粉图解,定期更新

楼主(2010-04-08):
常见打印机加粉图解,定期更新。是我从论坛中打包下下来保存成网页格式。下下来打开就可以看到,希望帮到大家!

HP 5L6L 硒鼓加粉图解.rar

激光打印机消耗量测试版(5%覆盖).zip

334 Bytes, 下载次数: 6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878 Bytes, 下载次数: 9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一点见意:不要光急着下载,手头上如有这种机子,对照着加粉图解试加粉。如有不明白的地方记的回复,要是有更好的加粉方式,也请分享出来,论坛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网友:
这个要学下!!!!!!!!

网友:
前几天加过12A的原装鼓,钉销不好弄出来。后来用长柄起子改装下就好弄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分享换粉经验,加粉时最好将余粉清理一下,这样不易出问题

网友:
q2612a加粉时要注意磁棒的弹簧,千万不能把弹簧弄坏了,最后不要拆卸那个弹簧,一起拆卸下来就可以了。前几次我装粉的时候把弹簧搞坏了造成打印全黑或者没字,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网友:
确实都是一些经常遇到,很实用的东西!

网友:
88A的原装鼓我都不加粉,都是劝客户换代用鼓后最后加三次粉,这样避免了加粉打印淡的问题。。。。

网友:
我今天加了个12A,打印时左测有一道粗黑线,哪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尽可能多列些原因.谢谢先!

网友:
好资料,很实用的东西!

网友:
原装的也不一定都不行,也得看你加什么粉,我给客户加的粉就可以。 10# 旗舰电脑

网友:
最好自己做一个工具,我自己就做了一个。很好用。把改锥前两厘米打磨成比鼓上的钉销稍细一点。然后威成90度的角度就可以了。从里住外顶。 5# 五指峰

网友:
最好有图,才能判断准确是哪里的问题。一般是费粉过多,鼓芯(OPC)、充电辊,磨损,磁辊套损坏。url=http://www.chinafix.com.cn/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485535&ptid=184392]11# rainforests

网友:
我也下载学习下 正好在学习打印机

网友:
谢谢楼主啦 正好有我需要的惠普1100A激光机的灌粉方法 下载学习

网友(2010-05-08):
这个是好东西啊  正好适合我们这样的新手哦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利盟E220加粉图。

网友(2010-10-31):
看到大家下载了很多!很是开心!可总有哪么一点点小伤感!
一点见意:不要光急着下载,手头上如有这种机子,对照着加粉图解试加粉。如有不明白的地方记的回复,要是有更好的加粉方式,也请分享出来,论坛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网友:
我想请问下。我遇到几个388A的硒鼓、加平时用的墨粉打印出来很淡、电脑里面也调节了的。还是很淡、、以前都是用这个粉加的。都没问题。现在就很淡。。好几个客户的加出来都是这样、只有换粉才能解决、这是硒鼓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