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寸液晶高压线圈可否用其他代

楼主(2010-04-08):
今天收到一台三星22寸液晶,开机显示一下就黑,有图像,开盖,量13.5v,5v,分别是14.4v,5v,查到了有一组高压线圈次级烧断了,型号表示是3TM-1125 TNE 0722 A I,小弟这里没有这样一样的,请问可以用别的高压板上的高压线圈代吗?量两组高压线圈次级阻值一组是1128(用二极管档),另一组就是无穷大,也就是断了的,不知道用别的高压线圈可以不,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绕组一样的就可以。

网友:
没找到高压线圈,现在用通用板代上去,可接线遇到了问题,想问一下BL_ADJ_PWM,BL_ADJ_ANALOG.是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换上去试一下,大不了烧对管

网友:
还是想办法找个线圈换上吧,既然都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
请大家教小弟怎么改这个高压板,原板与驱动板连接线有9根,分别是1,BL_ADJ_PWM; 2.3.4,地;5,6,7是13.5v;8是BL_ADJ_ANALOG;9是开关,但是开关,在关机状态时0v,开机只有2.5v,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我接了,地,13.5v,开关,可是点不亮,如果把通用高压板的开关接在BL_ADJ_PWM脚上,那么不按开关,白屏,开机显示正常,关机白屏,等于灯管一直亮着,请问是不是还要改哪个地方啊?请哪位修过这种机的指点一下小弟啊,我也用别的高压线圈接上去了,结果,还是闪一下就灭,可能高压不足吧,呵呵呵,

网友:
改通用高压板很简单,只需找出电源、开/关、再接一下地线就可以了,也就是把原机的高压供电断开接在通用板的电源脚,再接下开关地线就行了,开关脚很好找就是从驱动板接到高压板的两条线中,开机有输出3-5V的那条就是了,反正就两条不行再对调下,一般亮度调整的不用接的,也就是ADJ那条。

网友:
平常的机子也是这么接的啦,可是这台机开关脚的电压在驱动板那边表是5v,可是开机就只有2.5v,是不是那里有问题啊,小弟我糊涂了,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