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来问下这个工具具体怎么用哟?

楼主(2010-04-08):
工具:吸锡丝..一组铜线组成的..   在我练习焊I/O时,给I/O的锡用一头赶到另一头了,(就是用烙铁一点点的往那头拉),好了,现在锡都在一边的4个引脚上...我用吸锡金丝过去吸,能吸,却吸不了多少,偶尔锡丝还会粘在引角上,只有烙铁再加热下咯.吸了N次,动不动就粘上了,,然后吸锡丝上粘的那些锡怎么搞下来哦,用烙铁放到棉上往下推,没什么效果,,,请各位朋友指点下..具体怎么焊怎么吸

网友:
晕,吸完了就完成它的使命了,你还想重复利用啊

网友:
吸锡丝不是吸了锡再给锡取下来再吸吗?吸锡器也是这样

网友:
真麻烦!用风枪吹!

网友:
这么多脚的元件,用吸锡线没多大作用。用风枪好啦!

网友:
看不太明白你到底想说什么  吸锡线是用来吸锡的 一次性的 不能重复使用  I/O上的锡吸不下来是你的锡膏少了 多点锡膏 用新吸锡线 没有处理不干净的

网友:
吸锡绳也有好坏的,基地的那种很好

网友:
哎!兄弟你说的意思是加焊IO是吧?,加焊IO根本不需要吸锡线,把锡过在引脚上,那烙铁就能那下来。自己多练练掌握自己的一套方法

网友:
那是你电烙铁头不行,我以前也是这样,后来换了个好的电烙头基本上在IO上拉几拉就好就焊好了,

网友:
那么麻烦干嘛啊?你直接拿坏的网卡来联系吧,搞坏10个以上的你就可以了

网友:
用吹风机啊

网友:
上新锡丝  继续拉一下

网友:
吸锡丝就是一次性的东西啊。只能使用一次,这个不比吸锡器的

网友:
晕,吸锡丝是一次性。可能是我还不太会用,老是伤到手。用拉焊就能搞得很漂亮,所以在我的工具箱里面是没有吸锡丝这个工具的。

网友:
吸锡线上的锡多了可以趁热一摔就掉了,还可以接着吸,老和引脚沾连可以试着提高点烙铁温度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