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CER TM3270 不认硬盘光驱解决方法

楼主(2010-04-08):
大前天接的机器 故障表现为 开机花屏 判定显卡问题,更换08-09年份新片 更换第一块正常开机重新安装系统,全部安装好第一次启动 到滚动条死机,安全模式可以进入,以为显卡没有做好,把了继续换一个,故障一样。郁闷了下 抽烟解闷 思考半天决定拆出来挂硬盘试试,挂硬盘 挂外接显示器OK  挂硬盘挂内接显示器OK  最后挂上光驱 故障表现出来和上次一样,换光驱 故障一样 给顾客电话准备忽悠过去算了,毕竟660米了。晚上睡觉想到这个问题心里不爽,毕竟店是自己的 一个月也挣2万左右,这样也太对不起顾客了。上班决定使用安装版的XP,安装机器看看,可惜没有找到光盘,丢在一边修PC机主板了,修了大概6块 突然想到是不是接口模式不对,立即接电开机 一看傻眼了 里面没有更改硬盘接口模式的,想想在滚动条死机 应该是加载驱动的时候,进入安全模式 禁用光驱。奇迹出现 正常引导。

待续。。。。。有客维修!

网友:
细心和广阔的知识面最重要

网友:
继续分享: 正常进入系统后 到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到以下的图

宏基的机器有2个 一个次要IDE通道  1个主要IDE通道
查看硬盘挂在那个通道上面的 应该是挂在主要IDE通道上面,那就打开次要IDE通道的属性--点开高级设置 栏目

看看光驱在设备几上面,把传送模式 改成仅PIO模式 应用保存  --启用光驱 重新启动机器 一切OK

网友:
顶 让大家全部解决这个问题,非常郁闷的问题!

网友:
在BIOS不能改吗??

这机型原先不设置也可以使用吧??

像LZ这样改后光驱也正常使用吧!!

网友:
这个的话··
是不是换个版本的系统就可以了·
  不知道楼主试过没有啊?

网友:
集成SATA GHOST

网友:
改过非常好!我换了4个版本一样问题

网友:
lz 属性里的传送模式  dma 和 pio  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DMA: DINAMIC MEMORY ACCESS

网友:
可能就是SATA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光驱检测不到!非常郁闷后来把主次通道改了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