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7300GT ,全黑屏!

楼主(2010-04-08):
V星 7300GT ,全黑屏! 上机检测卡全部跑码通过,可是显示器无显示,键盘有反映,机器已经启动!显示器无信号!求助大家解决一下!
黑屏

网友:
RGB三基色,行场信号,不行就重做GPU

网友:
這种是GPU的问题,可以先吹下GPU,不行的话再刷下BIOS.。一般都可以解决了

网友:
先确定 核心有无工作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毛病 加焊GPU后 还是不行 还是正常开机 就是屏幕没有显示 接下来怎么办 请指点一下

网友:
上这张7300的PC-E ,主板跑到C1就不跑了。都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加热没加好。

网友:
用DVI转接VGA头试一下,有可能VGA这边坏了.

网友:
用了 DVI 转VGA 不好用。 发现一个细节性问题,检测卡 4C 50 C1 循环跑 4~~5次,最后才进 FF,可显示器还是不亮!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