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富士康不上电修复一例

楼主(2010-04-08):
修到一富士康775的主板,不上电.目测主板没有外伤,插上检测卡,有SB, 打各个接口,没有短路的现象, 检查跳线没有跳错,CMOS电路正常,测晶振有0点几V电压测开关针有5V高平电,此主板采用的是INTEL芯片组,IO是IT8718 此主板是采用南桥和IO来完成上电的. 测绿色线有5V电压,短接开关没有跳变,此主板绿色线没有被接导致主板不上电,查IT8718的PDF,
测85角RSMRST#有3.3V高电平,76角PWRON#1.2V.此角是连接绿色线,拉低绿线来完成上电,正常情况下应该为高电平,1.2感觉有点低,短接开关,发现此角被拉低,说明IO工作条件以经满足,76角来拉低绿色线,挑起76脚,测焊盘有3.3V电压,可以确定此IO为坏的,换之, 测76脚待机情况下为3.3V 短接开关,上电跑码,此板修复.

网友:
有PDF就是好,一会儿就修好了,高手呀,我这有个板开机了灯一闪一闪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1.2V的PWRON#算不算是低电平呢?如果算的话岂不是接上ATX就直接上电了吗?

网友:
1.2V不算是低电平啊,正常待机情况下,76应该为高电平,如果为低电平有可能会导致自动上电,它与绿色线是直接连的,76拉低绿色线才完成上电 4# weiqigo

网友:
短接开关还能拉低应该就还能上电呀?

网友:
短接开关,IO76有跳变,但是没有拉低绿14脚,IO以经完成上电的动作,但是IO损坏导致拉不低绿色线 6# 可乐加冰

网友:
遇到过三张IO已完成上电过程,但拉不低绿线的,直接从IO引脚飞线到绿线就好了.一块板客户见状怕不稳定,连板子都不要了

网友:
楼上的可真会节省成本啊

换片I/O也没多少钱吧

网友:
PDF上面我看标了几个#,是不是都是要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