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怪问题清BIOS才亮

楼主(2010-04-08):
前几天接到一台IBM X31,故障现象能通电,点不亮。拆开后盖把COMS电池短路,能点亮了,但提示安全芯片出错,因此刷了个无安全芯片的BIOS,原以为刷了BIOS就好了,结果现象还是一样,每次都要短路COMS电池才能点亮,否则,就跑不完代码,电流也在1.5A左右就不动了。紧急求助中

网友:
换个密码芯片试试!

网友:
刷了无安全芯片的BIOS ,安全芯片已经没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