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进液T43机器的维修

楼主(2010-04-08):
接一台IBM T43,用户称是使用过程中突然断电,然后就再也开不起来了。

拆开,发现主板上有三处有明显进液痕迹,分别是主电池接口附近,PCMCIA槽的正反面。

用酒精清洗,更换明显发黑的元件,补明显看到的断线。

通电,仍然无待机,无VCC3SW,用示波器量,插电瞬间VCC3SW有跳动,说明VCC3SW出来了,但产生保护被拉低。

参考徒有虚名的T4开机电路分析,AC信号及温控信号圴正常。更换PMH6也无效,判断应为VCC3SW的后级有异常,导致VCC3SW被拉低。

      把万用表放在二极管档,一端接VCC3SW,一端去划H8及U28 IBM芯片,发现问题,VCC3SW跟U28的97脚(-CLKRUN)居然是相连的,拆掉U28,发现U28下面有明显的污迹,量97脚跟VCC3SW依然相连,用酒精刷后再量,不通了。上好U28,此时VCC3SW已经出来,PWRSHUTDWON#也量到3.3V的电压,但依然没有待机,VCC3M,VCC5M均无电压。
      在量U61的RESET时,发现用表针插在过孔时,待机电压出来了,量C610跟U61 58脚是通的,更换C610,插电后就正常出现待机,按开关键能够触发至亮机。

      装好后交客户,结果还不到一个时辰,客户来说单独用电池不能开机。

      检查发现,单独用电池开机,电源灯有亮,但一会儿就掉了,如果接上电源,开机正常,拨掉电源,电池也能正常的放电。

      单插电池量VREGIN16,有11V,说明电池已经形成正常的通路,分析T43的图,量R447无电压,说明电池电压检测电路有故障,从图上看,最大的可能性是Q19至D48间断线,一量,果然如此,飞线后再试电池开机,已经完全正常。

      自此,此机完全修复

网友:
你很牛啊,真的,     我想知道具体飞线怎么飞的?

网友:
我想知道具体飞线怎么飞的?用什么细线呢?

网友:
高手。客户说的话,有时真的不能信啊。像这样的话,直接多收他RMB

网友:
我今天也有一台喝水的小黑,还没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