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620 老返修

楼主(2010-04-08):
显卡 老返修咋办 显卡在系统里待机65度 谁有解决散热的高招
显卡

网友:
加铜片 风扇改成一直转

网友:
这款机器就这样子 返修返修 ,,解决方按: 1 建议客户不要玩游戏. 特别是3D游戏.禁止玩, 2 把风扇改为长转对机器散热也会好一些..3 如果是630的显卡 你可以考虑更换升级版本的631显卡芯片 (成本比较高哦

网友:
D620不是630的显卡,是7200的吧

网友:
风扇改成一直常转,尽量减少显卡负担吧

网友:
让客户多出点钱给他换个这样不是更好,我们这多是这样的,只要一反修就然客户加钱换

网友:
把铜片 适当加厚点 从主板上拉个5V过来把风扇改了

网友:
7200换110MT芯片。。。

网友:
厉害。还有什么高明的方法吗

网友:
支持楼上的 换110M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