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不显示 重起问题

楼主(2010-04-08):
前段时间收了些5200的显卡 修的差不多了  有一张的问题有点难搞 请大家给点意见  看看是什么问题 !  双敏5216  双128显卡   跑2B   不显示    当时候测试的时候随便量了下  主供电1.5V  显存2.7V电压  都是正常的!   跑2B不显示   怀疑BIOS坏了   从一样的卡上取下好的BIOS换上   依然不显示 !   加焊后情况还是一样!     个人觉得主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就拆了一个好的5200芯片换上   结果还是跑2B不显示   但是会连续不段的重起  !  开机后跑2B不显示  大概3秒后主板自动重起   就这样连续下去!  电压1.5和2.7V都是正常的  主供电阻植11 !   换了晶震  情况依旧    晶震 2脚的电压是对的 !   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希望高手给点意见  会不会是ACT08坏了  或是主芯片没装好?    还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一般先卡不亮 最好是先加汗 不要直接换 有可能换的也不是好的呢..

网友:
回楼上的朋友   显卡是加焊过的 还是不显示  才换的BGA   !  只是忘记了之前不显示的时候  主板会不会重起  那时候忙  也没去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检查下 dac  供电 和 供电线路中的  电感电阻有无损坏

网友:
你看看接口处的  l117 有无异常

网友:
碰到有些显卡,GPU电压,显存电压,晶振,接口电压都有,就没处下手了,不亮BIOS又没法刷。

网友:
不亮的卡,只要用PCI卡能认到GPU和BIOS,也是可以刷的,要是刷不了,是BIOS保护不能写入,也可以拆下来在编程器上写。或者在编程器上先ERASE.再装卡上就能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