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00 北桥掉了8个点。。谁会处理啊。

楼主(2010-04-08):
dell 1200 北桥掉了8个点。。谁会处理啊。我刚做桥时间不长。。给个详细处理过程吧。。

网友:
用铜线补,然后用基地买的绿漆涂上绝缘

网友:
有的点是空的,你先把掉点的那周围用尖锐的东西抠一下,一般有连线的掉点看起来很明显的,接线,然后上绿漆绝缘,

网友:
焊点一般的不好补了, 可以使飞线,把飞线用锡弄1毫米左右围个圈圈当焊点,

网友:
这个工作有点复杂,有点难度,可以到书店找一下修手机的书,有些书里面有介绍,我上次看过一本书,但是书名忘记了,是修手机的,方法和楼上面几位说的差不多。

网友:
我是有个显卡焊掉了一个点,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
基地的绿漆怎么卖啊,我想买一瓶

网友:
你发表的帖子下面有地址的

网友:
第一步找到掉点的断处,第二步用铜线一端连在断处,一端放在点上,加绿油烤干,重植即可。

网友:
新手弱智的问一下,什么是掉点?可以给一个实物图看一下吗?多谢

网友:
一般空点才会掉,看下是不是.

网友:
一两个我觉得还行.
太多都没把握了.呵呵..

网友:
先用铜线补上,然后用加热固化的绿油烘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