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解联想HF769A(冠捷代工)

楼主(2010-04-08):
如题,只找到三个螺丝,拆开后,还是无法打开后盖,求高手解决
联想

网友:
显示器顶部有暗扣,用一字螺丝刀或铁片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显示器顶部有暗扣,用张硬塑料卡插入去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谢谢,已经打开了。觉得这种设计不如用螺丝的好

网友:
为了省两个镙丝的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