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133上网本。加电不亮机。。

楼主(2010-04-08):
hp 2133上网本。加电不亮机。。电流加到。0.53A后不动。。。换了一条内存。还是。。这样。后来换了个北桥。。OK

网友:
是VIA的北桥吧,

网友:
从新加焊就应该可以解决,没必要换北桥把,通病了

网友:
重新加焊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加焊的返修高啊

网友:
这机器换了还会返修的要改散热

网友:
我有台也是到0.53 但加焊了下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