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4-08):
各位大侠,本人是新手,请教一下,笔记本上电就掉电,应该如何着手进行维修(SONY)

网友:
有短路 先排除短路

网友:
不怎么明白你的问题,是一触发就掉电还是怎么样呢,要是触发就掉电可能是后级电路短路了

网友:
按下开关,风扇转几圈就不转了

网友:
先看几个电感有没有,那路有短路的,SONY的有些不擦附件也有的是这样

网友:
你测下各个大电感的对地阻值看下有没有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