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加电不亮机后。

楼主(2010-04-08):
HPV3000加电不亮机后。加焊了显卡。OK 。可是。装上后。。又不亮。了。。拆下又OK 。后仔细查是散热片的事。。装的太紧。就不行。重新上好。。OK了。

网友:
装的太紧不行 我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
现在hp3000都有点不敢接了@!前几天接了一台,开始是开不了机!换的南桥!开机了!测了一天,客户带回家!第三天客户回来了,说是又坏了!不亮了!一测显卡也挂了!换显卡!在保修期啊!换个又好了!客户带回家!过两天又坏了!我直接就有点崩溃了!冲拆。测试,换显卡,好了!不敢给客户,自己测测,结果没几个小时,又坏了!没有思路!换显卡!换个cpu试试,结果没有犯病!但是就收了客户350元!我给他换了一个南桥,三个显卡!一个cpu!直接赔大了!痛苦啊!

网友:
应该没做好,重新植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