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飞塔的中文安装说明书?

楼主(2010-04-08):
单位原来有一只FORTINET 50B的 硬件防火墙,说明书和安装说明书都不在了,现在领导说要在用上它 ,可是现在怎么进去都不知道了,希望能有飞塔 50B的中文说明书,共享个给我,万分谢谢 !~~~~
急需中,。。。。。。

网友:
额,谢谢大家,现在新问题又出现了,账号密码被人更改过,无法查询说明书中提到:
二.防火墙已经被使用过,且没有恢复出厂
1.超级终端进去,参数,fg300例外,其他参数相同,速率115200
Config sys interface
Edit internal
Set ip 192.168.1.99
Set allow https ping telnet
End
2,假如密码丢失,或者忘记,
超级终端进去,自检完毕进入系统,系统会有隐藏的超级用户
Username:maintainer
Pwd:bcpb防火墙序列号,防火墙加电自检的时候,会有显示,一般是fg开头的一串号码,号码copy 直接粘贴上去,。
Config sys admin
set password 123456
End   保存退出
求正解!~~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硬件防火墙已经被我回复出厂了,谢谢大家了,
晚生这厢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