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 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0-04-08):
七彩虹865板子 CPU核心供电只有1V,上的478的P4 2.66,PWM用的是RT9248A  驱动IC用的是RT9600  上管G 1.73V   D12.14V  S 1V     下管G10.88V    D1V   S0V  是哪出了问题     谢谢师傅指导

网友:
看下管 和滤波电容 可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快一样的板子,开始是上管击穿短路,电源保护,换了3055后,可以加电,可测电感只有0.95v,换09n03也不行,陷入困境,期待高手指导

网友:
我看了 没事啊?

网友:
我猜應該上管G,上管G應該也能看到7-10V吧,如果用示波器看因該會看到是方波

网友:
我也有一块945七彩虹的扳子。刚开始是CPU不供电。经过维修后。可以通电了。但是后来还是启动不了诊断卡无显示。请高手指教

网友:
u供电电容已经全部拆除,cpu供电电压还是0.95v
                                   cpu各管电压如下。           G               D              S
                                                           q5            10.76         0.96        0.01
                                                           q3             11.75          11.86       0.96
                                                          q9              10.78             0.96      0.00
                                                          q8                1.75           11.86           0.96
                                                           q13                10.48         0.96              0.00
                                                           q18                   1.12        11.86            0.96

不知这些管子那个有问题,

网友:
直接换个CPU供电控制芯片试试 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