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电流 1.1几 1.2 左右 不跑码 各路电压都出来了

楼主(2010-04-08):
请问下大家 显卡会引起不跑码码
显卡

网友:
碰到过显卡的1.5V短路引起跑FF的

网友:
X300的显卡阻止 0.6左右应该正常吧

网友: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网友:
要是各路电都正常,那就弄个BOIS 刷刷看

网友:
还是先查CPU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