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开机报错

楼主(2010-04-08):
如题 t60开机报错 0177错误 刷完BIOS后故障依旧,是不是需要重新刷下密码芯片?还是要把BIOS和密码芯片一起换掉?高手请指点
开机报错

网友:
可能是你的程序不对哦,重找BIOS在刷一次看看,

网友:
BIOS资料不对吧,,,,刷时也记到核对一下

网友:
我看你是没刷上的

网友:
应该是刷上了的啊,刷了好几次,编程器能顺利读出BIOS芯片上的程序 可就是不行

网友:
换掉密码芯片 重新刷个BIOS

网友:
可能没有刷好啊

网友:
0177 报错是密码芯片的问题,需要更换,(一般维修公司都不具备刷写该芯片的工具) 换了芯片如果还不好你就需要重做南桥了,可能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我可以给你写密码芯片

网友:
同时更换BIOS和密码芯片后故障解决了。。谢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