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停留在LOGE不动

楼主(2010-04-08):
接一台华硕V6800V本本,能开机,就是显示在ASUS的LOGE不动了,光驱,内存,硬盘,都换过,故障依旧,想刷BIOS试试,那位大虾有没有这个机子的BIOS啊,上传一个,谢谢!

网友:
CPU有问题也会卡在LOGO那的,LZ换CPU 看下!

网友:
大虾们,电已放,CPU已换,故障依旧啊 ,

网友:
刷BIOS,小心一点

网友:
个人建议,先做南桥

网友:
听一个大师级人物说过,档LOGO要查中断信号。但我不晓得怎么查,有知道的高手出来说说

网友:
是裸板测的吗 裸板若果还是这样的话 建议加旱ICH

网友:
问题已找到,南桥空焊,谢谢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搞个裸板跑下··
  看下可以不可以过··

网友:
这种情况叫档机,档机的可能性有很多,南桥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多,IO故障也有可能,不过楼主已经找着,恭喜了

网友:
做南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