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个人心得也算是技巧吧。

楼主(2010-04-08):
刷BIOS决巧:
      BIOS芯片有2M\3M\4M\8M等各种型号,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大的空间来存贮BIOS资料。但是读取BIOS时是从头开始读。
就好比2M\3M\4M\8M是一个瓶子的容量,我们要往不同容量的瓶子装入水,水的容量并不装满,但要使瓶子的水都处于瓶口的位置,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小学课本里学过的“乌鸦喝水的故事”。

      刷之前检查BIOS文件大小是多少,芯片的容量是多大。
以华邦w39l040ap70z型号芯片为例。此芯片为4M容量。
当我们要把256K的BIOS文件也就是2M的文件(这个2M怎么换算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请各位大虾指教,死记的请参照下面)刷入此芯片时,应该往此芯片中填入2M的空白地址,也就是40000使刷入的资料处于芯片读写起始区。
即在数据缓冲起始地址这里填入40000

256KB=2M
512KB=4M
1024KB=8M
依此类推。

网友:
这个2M怎么换算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请各位大虾指教

256k x8=2MBIT

网友:
芯片的标称单位是Mbit(兆比特)
存储的文件大小单位是Mbyte(兆字节)

每8比特=1字节,所以8m的芯片存储容量为1m

网友:
就是说要在内容后面再填2M的空内容,是不是这么理解啊?

网友:
256K等于2M,512K等于4M,1024K等于8M,就是有点感觉这样刷不踏实

网友:
楼主2MBIT=256K的,这个是换算,比特率

网友:
因为计算机的设计,开机第一条指令是跳到FFFF:0000去执行的,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还有这种讲究啊?刷BIOS用相同容量\脚位\功能\电压的芯片刷不就可以吗?

网友:
专业刷写器都会自动补零 一开始都是先清 刷写 比对
还有 板要支援这棵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