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E96F+ 接主机不显示

楼主(2010-04-08):
接修一台优派E96F+ 19纯平显示器,在不接主机时可以显示无信号方框,可如果一接上主机,不管是在什么分辩率下都会不显示,里面的继电器也会一直嘀哒响,信号线测过也换过没问题,还请各位知道的师傅指点下~!

网友:
信号线13,14脚有没有测过,还是屏幕刷新率会不会太高了,,,,

网友:
有信号输入时,行的供电有多少V?

网友:
50-110之间跳变,就像负载有短路一样,但是不接主机又能显示无信号方框。

网友:
很久以前修过这种问题,记得是尾板上接信号线的地方有二极管坏了

网友:
行场信号是接在主板上的,不在视放板,也没接二极管,只有对地电阻,怀疑是数据坏了,但是也找不到,不知道有谁有,能否上传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