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0的板,不稳定出现R键修复怎么办??

楼主(2010-04-08):
940的板,不稳定出现R键修复怎么办??系统是好的,内存是好的。忘高手指点。

网友:
系统废了,你是不是拔内存了,重做系统吧。

网友:
系统是好的,内存是好的,查出来了是主板的问题,请问一个高手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系统已经重新装过,但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能够进系统 出现R 的提示,说明 主板的全板供电是正常的,并且CPU这一块是正常的,因此不 必查供电电路
出现 R 有2种可能,一是硬盘坏道太多,二是主板的桥有故障导致工作不正常

网友:
硬盘是好的,那就是说主板的桥有问题,修不到了??

网友:
换下硬盘数据线,一般情况都是硬盘坏道导致系统崩溃的

如果LZ确认硬盘、内存没问题,线的问题也不一定

主板的话跟光驱IDE口对调下

网友:
哦,这样,我也试过了,还是一样的.高手

网友:
主板的BIOS你刷下,试试

网友:
R键一般是系统文件丢失。导致这问题的太多是内存和硬盘问题。

网友:
大多是内存,如果硬盘没有问题的话,就是分区的要重新分了。

网友:
BIOS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哦哦,那我看一下重新分区

网友:
先内存,后硬盘,最全BIOS```都不行那就在板上

网友:
如果内存没有问题,就是硬盘分区有问题.

网友:
扫过,没有坏道

网友:
出现这种问题要时间测试的。短的一天后会出现修复,长的会三四天才出现。这种问题内存坏占大头,其次是硬盘,主板也碰到过不过很少见。肯定是主板的话,940主板如果是N板的话估计桥虚汗可能性大。建议做一边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