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台实在很难搞的V3000

楼主(2010-04-08):
接修一台HP V3705 INTEL芯片组 8400显卡的主板,故障本来是开机屏不亮,这个是通病,显卡的问题,那就直接做显卡吧,因客户不接受换芯片的价格,那就把显卡直接BGA加焊吧,加焊之后OK了电流正常屏也亮了,装机测试30分钟没有问题,结果35分钟时问题出来了蓝屏了,重启直接不进系统还是蓝屏,重装系统装不上了,郁闷了,再压显卡芯片,还是不行,有做北桥,好了,进系统了,于是再装机测试又不行了,烦得很,再把显卡取下来重新植株坐回去,又是第一次开机正常用半小时左右蓝屏,然后重启就不进系统,又做南桥吧,做了还是不行,搞不懂了,第二天我把问题解决了,我先换了CPU不行,之后刷BIOS后OK了 付上BIOS。

网友:
楼主,bios在哪呢

网友:
LZ是什么思路想到刷BIOS呢?

网友:
BIOS坏了会出现这种故障!!!不解。。

网友:
l楼主··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过不了多久还会返修的··

网友:
好像PV3000装XP是要刷BIOS的。。不然会蓝屏!!!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很头疼,可是楼主的思路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想到BIOS上去了。请高手分析之、、、

网友:
这是无路可走了   想想  南北桥 显卡 CPU  都换了   那还剩什么?  就BIOS了吧
只是觉得LZ 太牛了 一个本本 居然修了这么多地方  你收客户多少钱啊?

网友:
保守估计LZ最少花了五个小时,LZ真有耐心啊,收多少RMB啊

网友:
我估计做维修时间长一点的各位工程师们都遇到过这类是问题吧

网友:
他原来装的是什么系统啊,如果原来是VIST就有可能是BIOS的设置问题的。DELL的机器就是要改硬盘模式才能上XP的

网友:
新问题,心对待。。。

网友:
蓝屏有可能是BIOS里面硬盘串口并口的设置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

网友:
PV3000里面的没的改的。刷个新的进去也没的改,但是刷玩就可以装XP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进BIOS里去把硬盘的接口模式修改一下就可以

网友:
有保修了,还有得维修啊

网友:
BIOS问题会开始能用30分钟,而后35分钟后蓝屏吗?真是有点不解。。。。

网友:
有些HP机器装XP时,确实要刷BIOS,不然会蓝屏,或者声卡装不上,但是楼主说可以运行30分钟左右,就让人有些费解了

网友:
装XP,bios版本是 f21到f25都要重新刷 不然会蓝屏

网友:
太牛了,,,不明白你是怎么思考问题的,,,一块主板最重要全都动了,,,小心以后又返修哟,,,,,

网友:
以前修过台明基JOY BOOK7000也是这样的故障,显卡,显存全搞了,故障依旧,最后查是晶振不良,换后搞定.

网友:
呵呵 也许在BIOS里面修改一下硬盘模式为IDE 。。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哦!!

做显卡,coms电池肯定拿下。COMS信息被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