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口不能用 IO已换 求解

楼主(2010-04-08):
华擎主板 P4I65G
系统中找不到LTP端口
打印口量过组织正常 相互之间也没有短路现象
轴线直接到IO 83627HG-AW IO已换
打印接口 旁边电容 都已经换过
目前问题还未解决
求解
主板

网友:
把CMOS设置好,在DOS下测试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在BIOS里面把那个LPT的功能开了才行呀?现在很多板都关了这个LPT的

网友:
设置问题,先按楼上的设置看看,阻值都正常基本问题不大的。

网友:
楼上各位都说得对,有的板子CMOS设置会关掉LPT口的,看看BIOS里有没有关掉吧,这现像我都遇到过,换I/O也没用最后一位朋友告诉我才搞好的,

网友:
先软后硬嘛,BIOS里要先启用LPT口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