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不定时黑屏死机,请问是什么硬件的问题?

楼主(2010-04-08):
这段时间主机老不定时黑屏死机(有时不一定是黑屏死机,而是显示器有画面定住了),死机后键盘灯不亮,但所有风扇都正常运行,电源也是正常开着的,硬盘灯也是不亮的,不会出现平时硬盘灯一闪一闪的现象,按重启按键也无济于事,需要完全切断电源重新又恢复正常,请问是哪个硬件出了问题?
黑屏

网友:
三步走
第一,清理灰尘
第二,检查各卡
第三,重装系统
再不行换显卡,内存试试,用替换法。

网友:
电源换了。。。。。。。。。。。。。。

网友:
系统先重装个看看

网友:
先重装个系统吧 先软后硬
检查散热问题(独立显卡注意下散热)
检查硬盘内存是否有坏

网友:
造成那方面的问题原因是很多的,正如楼主们所说,先软后硬,只能用替换法一个一个去排除。

网友:
试了,应该是硬件有问题,开机一段时间后就黑屏死机,死机时硬盘灯不亮,按复位键重启无效,要强行完全关闭电源,强行关闭电源后有时重开,所有风扇包括电源风扇都转动,主板诊断灯显示FF通过,但显示器无显示仍然黑屏,有时要重新开关两次次才能正常启动(显示器有画面),请问到底是电源的问题还是主板或者是显卡。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查过了,换了片主板问题解决了,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硬盘问题,或是数据线的问题,或是显卡。
先换拉试试,也可能是系统问题,先排除软故障在动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