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修过这个板(工控板)

楼主(2010-04-08):
今天在我们这样的小县城居然碰到了一块工控板。联想的P7LI/c i845gl,俺以前没见过,第一次。这板开机不触发,开机排针有5V、83627HF-AW与开机排针相连。 pci转isa的芯片有W83628F和W83629D反正这两个芯片我以前也没见过。不触发我先换IO,换后也没反应。后来我用表测下32。768晶振。一脚是0V、一脚是2.5V、换了个晶振变成一个体1.4V一个是0V.是不是南桥坏了,(PCI的A14脚是3.3V.)

网友:
桥加焊一下就OK

网友:
很明显晶振没起振嘛,晶振电容换了没?

网友:
晶振电容换了

网友:
哈,现在,我找到病根了。我用风枪对南桥加热,就行了,能开机了,这是不是南桥不良,我用风枪加焊能解决问题不?

网友:
新手提问了 是不是这板子本来就虚焊?你前面做的有用吗??

网友:
我总不能一上来就加焊桥吧,这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