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经典故障

楼主(2010-04-08):
一IBM T43送修时开机掉电,拆机检测发现可以跑码,但是跑到4A就掉电保护,换了显卡芯片故障依旧,测电压都正常,无短路显现。
请各位讨论一下是什么问题。
芯片
显卡
掉电

网友:
这个是小毛病 绝非显卡问题

网友:
可能是显卡没做好的缘故吧

网友:
显卡没做好!

网友:
好像屏线接口附近一个保险断了也是这样

网友:
就是一个保险的问题,怎么会是显卡? 建议楼主发帖前先搜索一下 不行就:“Baidu” 一下

网友:
我也同意就是一个保险的问题。

网友:
你们说的我都查过了,保险安然无恙,显卡也换了两个了 都是同样的问提。

网友:
是不是显卡还没有搞好呀、、
做这种显卡有点难度的

网友:
你看一下论坛的帖子,有关于显卡和北桥之间通讯的帖子,共有32对PCI-E线

网友:
我也同意就是一个保险的问题,之前修过

网友:
屏供电保险断了也会跑4a掉电的

网友(2010-05-09):
那就换北桥试下,北桥也会引起这种现象啊

网友:
我想部下4A以前的代码是多少啊,如果是过了内存后,就有两种可能了,一个是检测硬件,另一个就是找显卡了,如果到了显卡这里了,你测屏供电的两个保险,和MOS管,一个是屏供电,一个是高压条供电的,这两个都会造成保护的

网友:
我也同意是保险。。

网友:
把屏拔了外接看看跑得下去吗 先排除屏那边的问题

网友:
我也看是一个保险组织增大了。

网友:
对,这就是屏线接口那一个保险的问题

网友:
哈,还是外接看一下(裸板)什么情况再说

网友:
我也遇到了 就是保险的问题 但是如果保险没问题的话就是显卡的问题  显卡要是换了也不行的话 就有可能是 北桥的问题 我遇到了 R51吧  记不清了  反正就是915 的北桥引起的花屏

网友:
屏供电保险烧了的话,接外显是能看到LOGO的

网友(2010-06-16):
先去内存,看看跑什么,再加上内存,如果不一样,应该故障在显示部分,或许是主板断线,这是IBM最常见故障。

网友:
南桥和北桥也会造成吊电

网友:
CPU供电,,,,有没有虚焊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屏线接口附近有一个保险烧掉了

网友:
我现在手上正有台T42P也是,我的是跑过49掉电,显卡也换过,南北桥也重新种过,始终都是裸板试的,等待解决方法

网友:
屏保险没事的话,4A的时候 你等几秒 放上散热片,看看还掉不
\ 有一次我单板没放散热片,,,等10秒左右就掉电    诊断卡是4A         放上散热片到4A  等20秒才跳过去 ,,

网友:
貌似这个帖子是5月的,楼主的板子早维修好了吧!~发出来分享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