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57行管过热

楼主(2010-04-08):
飞利浦107s57行管过热,温度极高。在800X600下能出影。 1024X768下黑屏。

网友:
看看有没有哪短路的,包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是个新手,包怎么测有没有问题。二极管和场效应管没发现坏的。

网友:
看一下推动变压器有虚焊

网友:
楼主有没有电流表,测一下行电路的电流。用电流法来判断包是不是短路。

网友:
推动变压器有虚焊没有虚焊,测B+电流可以吗?

网友:
行管是否换过,如果换过看型号是否对,一次电源和二次电源电压正常吗?再查s校正电容、虚焊、包坏

网友:
一般行管过热,首先是看清型号,再考虑大面积补焊,周围的电路都要查一遍。

网友:
没有发现虚焊,这个机子是降压型的机子。B+电压188V。通过9634场效应管降压,行管没有坏。但是我把万用表串在9634后面,不能开机。所以没测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