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手这种ATX电源故障问题

楼主(2010-04-08):
这种ATX电源一插电源线就击破80626A的那个管子,请问一下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H833
TOP200YAI
     80626A
          PHIL

的这只管

网友:
三端集成块  电源ic

网友:
该如何解决呢??高手

网友:
这个是辅助电源部分用的,查一下辅助电源部分的电路

网友:
看到前端,有三个小电阻氧化了

网友:
你上的图看不清楚

网友:
请问一下高手,这种属于哪一类电源???

网友:
完全看不清字体,相机太……
是整流还是开关的?

网友:
是这个的

网友:
还是黑丫丫一片呀

网友:
把电源的型号报上来

网友:
一个电源刚刚几十块钱   值不得费这么大力气吧

网友:
这照片看不清啊。。。。!!!!

网友:
那高手,现在清楚了吗???

网友:
看到有烧过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