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这么接对吗?

楼主(2010-04-08):
       一个杂牌显示器,拔的时候没注意看,安的时候蒙了.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一定要对应上

网友:
查下屏供电输出及输入就对上了嘛。

网友:
你的屏线有黑色线,为地线,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一笔碰螺丝孔,一笔趣碰插针两头,看那根是地线?对应插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带电接上不就行罗.看到就ok.白屏就NO.

网友:
同意楼上的提议

网友:
最直接的就是测地线///黑线对地///只要对起来了就行了

网友:
呵呵,供电得找出来,免得接错烧屏,找地线看反正吧

网友:
有些机器并不一定黑线就是地线 特别山寨机。。乱用线材。 看看黑线去屏方向是接VCC还是GND。然后对照驱动板找。

网友:
随意插  错了会烧屏的  此屏好像是双八位的   看图好像是接对了  但是最好用表测量准确

网友:
除了测供电,还可以看下灰尘,有一面会比较多的灰尘,一面很干净,要是屏线上的灰尘被抹没了的此法就无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