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1000没有声音解决方案

楼主(2010-04-08):
今天接到惠普DV1000机子,故障是暗屏,后来经检查是高压板问题,高压板保险坏了,更换之后又烧了,后来换了高压板上的小芯片好了。可是装完系统后没有声音,声卡驱动显示正常,接耳机有声音,拔下耳机的一瞬间有声音。开始以为是耳机接口坏。拆开测量无异常。于是怀疑驱动问题。后来上网查,果然有很多人碰到类似故障。到官网下了个驱动,可是怎么都装不进。驱动精灵也用了。可以更新驱动,可还是接耳机有,不接耳机没有。然后开始怀疑系统问题。应为以前遇到过类似故障,换系统好的。连换了两个版本的系统还是不行,手里又没有完全安装版的系统。于是还是用GHOST,在GO完解压缩的时候把集成的所有驱动都勾掉。进系统后再到惠普的官网下载所有驱动。然后装的时候注意了,先装芯片组驱动,再装声音总线驱动,然后再装声卡驱动。好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这种问题经常发现在HP,ASUS的本子上,915以上的板在装声音的时候要先安装HD Audio总线驱动程序,才能安装声音的,要不然会引起声音的异常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HP CQ 系列类似。

yzz163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3次以上不听劝阻,禁止发言或 ...

网友:
以前碰见过这样的问题,当时就按硬件故障处理了,后来才发现不是硬件的问题。其实做系统也是有讲究的。

网友:
其实应该是认声卡驱动的故障吧··
就是ghost一般不行··要认他原装的声卡驱动·
学习了·还没有遇到这个现象

网友:
我们大家给人重做系统一般都是用GHOST版本,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如果出问题那就很难解决的,像这种问题我以前给台式机装系统的时候遇见过,特别是声卡驱动很难装的,要先装芯片组驱动,还有总线驱动,才能装声卡驱动的。

网友:
HD的声卡驱动很难驱,维修就应该先排除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