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H180一用GHOST或进PE就死机

楼主(2010-04-08):
本人自己的一台方正H180小狗本,进到滚动条时就会卡死,进DOS下或直接进GHOST都会卡死,PE也是,其他时候又都正常,郁闷,通电电流0。09A,正常应该在0.01-0.05A,后来发现待机时网卡发烫,随即把网卡拆掉,待机电流变到了0.05上电后还是会死机,郁闷了,刷了BIOS也不行,短路3。3跟5V也没有其他芯片发烫。没折了,各路高手帮帮忙呀,小弟在线等了

网友:
请问会不会是I/O的问题呢,连DOS下运行GHOST也会死机,硬盘连接到南桥的线路出现问题会导致这样吗